第一次玩S51,求救!

楼主(2008-03-05):
各位老兄,这是我是第一次玩单片机,电脑是前不久买的,当双击运行Easy 51Pro时,却报"初始化并口I/O失败",请问问题出在哪呢?
-----下载时,并口插与不插都是报这们个错误.
还连个什么"器件检测"那个步骤都没做啊!!!
请指点!!!

楼主:
??

我想这是个电脑问题,但不知怎么解决,请各位大吓指点一二吧

网友A:
到设备管理器看一下并口的地址范围,可能会有新发现……

网友B:
是不是权限的问题

你是不是用的管理员的账号

网友C:
恩,查下并口信息,还有bios中可能要设置

网友D:
常用的并口地址

LPT1 一般为0X378好像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