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电子密码锁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06):
  一般的密码锁都有第一个密码,我该怎么去设这个密码才能知道他是第一个密码?例如:我设的第一个密码是123,那么我是不是一开机就都123写进flash?但是这样的话我要是改了密码的话,下次开机的密码还是123。这个问题该怎么办?

网友A:
晕,flash可以改写的,rom不能.

网友B:
re

其实密码是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(可在片内也可在片外),当读进内存时是123就上第一次,反之则不是

网友C:
3楼说的是

网友D:
在通常的门禁中

密码放在E2rom中,可以设定一个满足特定条件,就把密码改成初始密码

网友E(2010-09-15):
at24c02外扩内存呗,开机是从外部读取内容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