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咱回事呀???搞不灵清呀。

楼主(2008-03-0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俺是用keil V7.20版的

俺是用keil V7.20版的
俺是用keil V7.20版的
俺是用keil V7.20版的

楼主:
绝对不要怀疑的结果,我试了N次

难道是优化错误??????????????

楼主:
把优化关掉了,还是如此

网友A:
temp = 0xffffL + 0xffffL + 0xffffL + 0xffffL;

网友B:
LS正解,Keil默认常量的字长为16位,大了就字节去低16位了

所以应该加个L表示常量是32位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我心中的高人。

我实际上是变量,我当时为了找原因就用常量了。
temp = 0xffff + 0xffff + 0xffff + 0xffff;实际上是:
unsigned long int temp;
unsigned int a,b,c,d;

temp = a +b +c +d;
像这样处理方法是咱弄呢?

网友C:
随便说说

LZ:
unsigned long int temp;这样定义你说到底是long还是int类型...
应该是:
unsigned long temp;

网友B:
unsigned int a,b,c,d;,不饱和才怪

只能先强制转换后再运算,这样:
temp = (unsigned long int)(a) +(unsigned long int)(b) +(unsigned long int)(c) +(unsigned long int)(d);

网友A:
temp = (unsigned long)(a + b + c + d);就行。

楼主:
temp = (unsigned long int)(a) +b +c+ d;就正常

unsigned long int temp;    //temp是32位.
 xwj 好!
a,b,c,d是加数呀,不是存放结果的地方呀.我把存放结果的地方不是放有32位的空间给它用了吗?为什么会饱和呀.
再说temp = a+b+c+d; 不是默认的低位强制转成高位的吗?

LZ:
unsigned long int temp;这样定义你说到底是long还是int类型...
应该是:
unsigned long temp;

unsigned long temp; 跟unsigned long int temp;是一模一样的.

网友B:
看编译器和处理器来定,long long,long int都是正常写法啊

一个基本常识:
不同编译器和处理器下int的位数是不一样的哦!!!

楼主:
xwj 农民讲习所

unsigned long int temp;    //temp是32位.

a,b,c,d是加数呀,不是存放结果的地方呀.我把存放结果的地方不是放有32位的空间给它用了吗?为什么会饱和呀.
再说temp = a+b+c+d; 不就是默认的低位强制转成高位的吗?
为什么还要强加(unsigned long).

网友D:
~~,请问KEIL去……

网友E:
养成习惯就好了,强制转换一下……

不要抱怨了,C好歹比汇编用起来方便多了,呵呵

楼主:
哈哈,不抱怨,不抱怨。

  幸好有高手们这么热心帮我。谢谢了....
高手们再帮个忙呀。
  如何在KEIL中增加单片机型号呀?在家里新装了个较新版的KEIL,可找不着Philips 公司系列的单片机型号了。

网友F:
在NXP下吧

在NXP下吧

网友G:
temp = a ; temp = temp+ b + c + d;

养成良好习惯好啊

网友H:
随便说说

看看是不是这样:
    因为a b c d都是int型数据,所以a+b+c+d的结果也是int型数据,当然也就溢出了.这时候用强制转换符改变和的数据类型才会正确.

temp = a ;
temp = temp+ b + c + d;
这种写法也是利用的这个道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