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弱上拉型”I/O口,何为弱上拉?

楼主(2008-03-07):
谁能详细解释一下

网友A:
强度不够的上拉为~~~~~弱上拉.

即上拉电阻很大.

楼主:
就是输出电流太小啦,呵呵,明白 了

网友B:
明白就好:)

网友C:
只说明了什么是弱上拉,没说为何

骗人!

引用 网友A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2楼: 强度不够的上拉为~~~~~弱上拉.

即上拉电阻很大.

楼主:
"弱上拉“说的再详细一些嘛

强上拉、弱上拉的应用场合,注意事项????

网友D:
使用“弱上拉”是因为外界有可能将它往下拉,

若用“强上拉”的话会伤筋的。

网友E:
“弱上拉”的好处

1、简化MCU内部接口电路的设计
2、输出低电平时,耗电少
3、输出高电平时,适合大多数电路的输入电平要求,不用另加上拉
4、输入悬空时,不用外接上下拉电阻
5、……

网友C:
awey来了才入门一点

thank you very much!

网友F(2014-02-06):
其实上拉就是通过借电源的驱动电流去驱动外部电路。上拉电阻就是在电源与外部电路之间串的电阻。这个电阻越大,电流自然越小,驱动能力越差,这就是所谓的"弱上拉",一般电阻值为100k左右。强上拉一般是1k到10k

网友F:
当一个io被上拉之后,这个io为高电平时,电源经上拉电阻后电流流向受控电路,比即拉电流。io为低电平时,电流流向io内部,比即灌电流。所以强上拉,会产生较大的灌电流。看单片机芯片能不能扛得住。

谢谢,到处没找到合适的解释,这里找到了
振南兄弟总结到位,佩服

网友G:
驱动能力很弱。

网友H:
以前的8086、8048、8051等等都支持弱上拉。。。。
现在有的MCU内部可以设置上拉的,也属于弱上拉。
还有,经常有人问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是多少K的,MCU内部一般不可能做成真实的几十K电阻,都是MOSFET做的电流源。

网友I:
弱上拉?这个查一下基础书本即可。
弱上拉即上啦电流弱,可被强拉为低,呵呵。。。 :)

上拉电阻为MOS等效电阻啦。。 :)
以**的IO为例见图:

(306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