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412与MSP430C412的区别?

楼主(2008-03-07):
MSP430F412与MSP430C412的区别?
换句话说,俺不知道Flash与ROM的区别?

网友A:
晕,flash和rom区别?

网友A:
服了你,估计lz没学51直接学的430..

网友B(2008-11-05):

EEPROM指的是“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”,即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-Only Memory。
它的最大优点是可直接用电信号擦除,也可用电信号写入。EEPROM不能取代RAM的原应是其工艺复杂, 耗费的门电路
过多,且重编程时间比较长,同时其有效重编程次数也比较低。

  Flash memory指的是“闪存”,所谓“闪存”,它也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内存,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。它的最大
特点是必须按块(Block)擦除(每个区块的大小不定,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的规格), 而EEPROM则可以一次只擦除一
个字节(Byte)。目前“闪存”被广泛用在PC机的主板上,用来保存BIOS程序,便于进行程序的升级。其另外一大应用
领域是用来作为硬盘的替代品,具有抗震、速度快、无噪声、耗电低的优点,但是将其用来取代RAM就显得不合适,
因为RAM需要能够按字节改写,而Flash ROM做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