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85网络上的多个设备的使能方式

楼主(2007-01-08):
先前只搞过232的,现在看485的电路图,485转化芯片有DE,RE两个使能脚,通过单片机使用一个IO口控制。
我的问题是:非要用IO去控制吗?如果我的设备有32个,128个?怎么办?
使用译码器?有没有可能不用IO控制的,通过地址码或其他方式使从设备自动识别的方式?

网友A:
大哥,你好好看看485的资料吧

你现在还没分清485的本质,485的收发是半双工的,要么收要么发,不能同时进行,所以要控制收发的转换,就是通过你说的那两个引脚实现的,至于与挂多少个设备无关,并且多机通信必须有地址,否则没法区分

网友B:
谁规定485“是半双工的,要么收要么发”。
这只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作方式而已,但并不代表它就是“半双工的”。
485只是一种电气标准,接成双工还是半双工是由使用者定义的。

网友C:
可以用自动转换器

网友D:
楼上的,最好先帮人家解决问题,然后再来卖东西。

网友E:
lyjian,二线制485本来就是半双工的,能全双工的那是422

网友B:
485也有四线制的

485和422都只是一个电气标准而已。
总线结构是由用户定义的。
一大堆全双工的485芯片

网友F:
那是485、422兼容的芯片。485就是两线,422四线。

网友B:
晕!一个电气标准那来的双工半双工

双工和半双工是由拓扑结构定义的,和电气接口没任何关系。
搞清楚什么是485和422再说好不好!

网友E:
RS-485电气规范【转】

RS-485电气规范
    RS-485是从RS-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,所以RS-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-422相仿。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、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。RS-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,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,而采用四线连接时,与RS-422一样只能实现点对多的通信,即只能有一个主(Master)设备,其余为从设备,但它比RS-422有改进, 无论四线还是二线连接方式总线上可多接到32个设备。
    RS-485与RS-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,RS-485是-7V至+12V之间,而RS-422在-7V至+7V之间,RS-485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,RS-422是4k;RS-485满足所有RS-422的规范,所以RS-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-422网络中应用。
    RS-485与RS-422一样,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,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/s。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,在100kb/s速率以下,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。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。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/s。 --理论值,现场为了可靠性不能用这么高的
    RS-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,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。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,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。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。

网友G:
美信有全雙工的,我用過max491

网友H:
通过协议来分设备号,

你最好看看协议,如modbus,看完就明白拉

网友I(2012-11-20):
我也觉得RS485是全双工的,

网友J:
二线制必然只能是半双工(如MAX485芯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