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C语言问题,汗颜啊!

楼主(2007-01-08):
我在用C做数组时,在定义一个数组
比如
  main()
{
   a[10] = {.......};
}
在程序运行时,数组的内容都在cpu的RAM里。
用汇编就不会有这样情况。浪费好多RAM,我想请教的
是,是不是C语言只能这样用数组,将其编译到RAM里,有没有
办法将数组里内容不放到RAM中,节省RAM开销呢?谢谢!

网友A:
这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

楼主:
那要如何解决呢,请楼上指点一下吧!

网友B:
code 关键字,不同编译器可能不同

网友C:
将其放在 FLASH 中

网友D:
我在说上看到过

用code 关键字
比如在keil c51里
unsigned char code a[10]={……};
就行了

楼主:
哦,多谢6楼,我回去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