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有关单片机编程中程序跳转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08):
    小弟是新手,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我用的是51单片机,c语言编程,在我的程序中,有几个需要进行判断的地方,根据判断的结果不同,需要跳转到程序不同的位置。小弟听说,不能使用goto语句,因为程序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,那请问应该如何解决我的问题?

网友A:
switch.....case语句

网友B:
goto也是可以用的

网友C:
不是绝对不能用goto,有时候(特别是单片机)用了更简洁

网友D:
活学活用,好多语句都可以的

if...else...,switch...case 都可以

楼主:
switch只能往后跳,不能往前跳啊,我的程序是要跳到前面的

网友E:
不是不能用,而是不要乱用,必要时还是可以用的

网友F:
刚写了个程序

用switch...case +goto为主体结构进行若干不同状态的运行,哈哈

网友G:
象楼主这种情况,最好使用汇编来设计软件

象楼主这种情况,最好使用汇编来设计软件
玩汇编就象打太极拳一样,虽然慢一点,但是很有效.

网友H:
C就是方便,没有简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