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在51单片机系统(用电源5V)中用什么复位芯片?

楼主(2007-01-08):
又要便宜(3块钱以下)、性能可靠,容易购买?而且最好如普通三极管那样就三个脚(节省线路板空间啊)。
像MAX810,像MAX813,IMP810难买到,价格可能也贵吧!我们一次只买10来片,不是很多。
谢谢了!

网友A:
813L

813L才不到2元,8脚就挺好了,如果要求不高,可以用阻容复位,用单片机内部看门狗

楼主:
谢谢zdjtcl1,请问你说的813是什么厂生产的呢?

网友B:
imp813L就可以了。

也有maxim的,不过比imp的要贵

网友C:
MAX的质量好

网友D:
max810难买到吗?

网友E:
sipex也做,比较好买到

网友F:
最好还是根据你板子的使用场合决定什么方式

楼主:
谢谢大家回复

我们买电子元器件都是在南京华龙电子城,IMP和SIPEX都难买到

网友G:
IMP813L

我支持IMP813L。便宜,我现在也在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