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k一下的频率信号,使用51单片机采集,能否胜任?

楼主(2007-01-09):
方案1是: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/O口(中断口),利用定时器获取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,进而获得频率,这种方式定时器终端频率比较高吧,4k还是要的吧。51还要做串口通讯等工作,怕时间相应不足。
方案2是:频率信号-》fv变换->ad转换->单片机
但是一直没有知道fv变换的芯片,请推荐一下
谢谢

网友A:
2K第一种方案应该可以

前提是信号幅度够,能驱动单片机,一般单片机计数连续采样几个甚至很多的周期,求平均值再计算,所以应该可以的,如果单个周期定时误差很大

楼主:
多谢

我也倾向于第一种方案
另外,有路过的也希望推荐一下fv变换芯片
谢谢

网友B:
可以用IO中断或定时器的外部计数方式,没问题的

fv变换的方式完全没必要

记得要先把型号整形成数字电平哦

楼主:
多谢

使用外部计数器的确是个非常好的方式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