困扰我的问题,请大家讨论一下

楼主(2007-01-09):
MOC3041与双向可控硅使用如图接法,是否还能过零触发,
注意该接法与MOC3041数据手册中的接法是不同的;

网友A(2008-06-22):
参考一下

moc3041是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器,他只识别0或1的信号,当他发出0的信号时,便可驱动双向可控硅,当发出出1的指令后,则关断可控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