助:关于C语言宏定义两个问题:

楼主(2007-01-09):
#define FunA()  FunB(),FunC()
FunB(),FunC()是两个函数,不管内部如何复杂,用FunA()代替,是否正确?

#define _Nop_()   _nop_(),_nop_()
…………
#undef _Nop_()
会出现一个警告,到底哪里有错了?

网友A:
不行

中间“,”改成“;”号还勉强。

网友B:
楼上说得对

楼主:
,

改逗号为分号,肯定不行,代码的意义都变了。

网友C:
LZ自己想出来的?

楼主:
A

#define _Nop_()   _nop_(),_nop_()
…………
#undef _Nop_()
改成
#define _Nop_()   _nop_(),_nop_()
…………
#undef _nop_(),_nop_()
编译通过。

网友D:
忽悠大家了把……

逗号是有问题的吧……

分号可以,如果不可以,你别的地方可能有问题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