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要向C51高手门请教啊!

楼主(2007-01-10):
51单片机的P0口,用与外部数据存储器扩展时,是不是不用加外部上拉电阻呢?我调时钟芯片DA12887时,用到了上拉电阻,结果读过来的值全是FF,晕死我了,有调过的大虾吗?请指点一下!

网友A:
书上说用上拉电阻的啊,应该是你接错了

书上说用上拉电阻的啊,应该是你接错了

楼主:
接法我都看了N遍了,郁闷死了

程序,什么的都看过了好多遍了,就是不好使

网友B:
把原理图 贴上来看看

p0不行 你可以试试其他的I/O口
如果可以 才说明问题

网友C:
加上拉没问题!

楼主:
终于调通了.

问题找到了,硬件没问题,是我软件上的问题,我读芯片时没停止更新,所以芯片不让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