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我的项目的可行性

楼主(2007-01-10):
大家好,我们这个项目是要做一个炉子的控制系统,简单说就是炉子里面有三相电极,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检测回来的电流,来控制电机正反转,达到提升或者降低电极,从而保证电流在一个范围内波动。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,我们已经用PLC实现了上面的要求,现在老板想做成一个嵌入式系统,大家帮分析一下吧,能否实现?该用单片机呢,或者DSP,小弟从来没做过嵌入式,谢谢了

网友A:
都是一个道理

网友B:
当然是 8位mcu了;

带AD的的比较省事一点

网友C:
同意楼上用单片机 但是。。

电机的电流是否过大 对单片机要如何采集这个电流?大侠 指教 呵呵

网友D:
用电流互感器!

楼主:
谢谢

真的很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,
请问可以组建一个网络,工控机做上位机,下面带几个单片机,在工控机里面实时显示生产过程中几个重要的数据,另外再通过LCD来显示数据?

网友E:
采集

用互感器或者霍尔元件做电流检测,最好选用带AD的8位MCU

网友A:
有上位机当然使用上位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