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273为什么锁不住数据?

楼主(2007-01-10):
电路如下:
片选是从74hc138译码过来的。电路是否有毛病?板子已作完,有没有补救的方法?谢谢!

网友A:
74hc138译码错误,你忘了把WR信号加到138了吧!

楼主:
有什么补救的方法?

网友A:
飞一根wr到138的E1或者E2呗,还能有什么办法?

楼主:
THANKS YOU VERY MACH!

网友B:
用示波器看下,CLK的上升沿,CLR是什么状态!

CLK的上升沿,CLR一定要是高。
还有,看看CLK是什么波形,一定要上升沿才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