晕阿!定时时间不准,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1-11):
我将T0工作在方式一,11.0592M的晶振,选择最长时间了71ms,本来是要做一个半个小时的定时,但是时间不准确,怎么办?

网友A:
是不是你把晶振当12M用了

11.0592 和 12 有点误差.半小时的话,脉冲数很多,所以误差累计了.

30*60*10e6*110592/120000

网友B:
定时器中断也要消耗时间

定时器中断 重新Load值 都需要时间 你定时半个小时 要Load很多次 肯定有误差

网友C:
每隔一定时间(具体的自己确定)进行修正一次

网友D:
仿真看看

假设定时器一个周期为65000。每一个周期将一个long变量加65000,等加到大于(11059200/12)时,将变量值减去(11059200/12),同时将秒的计数加一,这样就不会有误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