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S51唤醒空闲方式,只能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7-01-11):
按错了

只能用外部中断吗?用内部的定时器中断,行吗?

网友A:
什么中断都可以的

网友B:
但是我的stc89c52从空闲中唤醒之后

,执行程序时,计算、串行通信都正常,看门狗却不起作用了呢??定时是50ms,执行中断后返回。请高手们帮个忙!!多谢!!!
    只要不加ORL   PCON,#01H,一切正常!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Loop: LCALL Biaoding        ;计算A,B的值
            LCALL JiSuan        ;计算新值,并显示
            LCALL JudAlarm          ;报警
            LCALL EXESOrder         ;执行串中命令
            LCALL EXEDisp        ;显示
            LCALL Normal            ;正常指示
            LCALL WATCHDOG          ;看门狗
            ORL   PCON,#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SJMP  Loop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WATCHDOG: CLR   P1.4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P1.4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R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