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大,这是怎么回事呀??救命呀

楼主(2007-01-12):
做了一块板子,用仿真器调试一点问题没有,烧写了一块芯片,io输出不正常,按键没有反应,把手指放在单片机上按一下,程序更是乱飞,怎么会这样呢??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c51

网友A:
请问你怎么看到程序乱飞的?

楼主:
指示灯一会闪,一会亮,外部设备关了又开,全乱了

网友B:
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吧

查一下焊接,连线等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EA管脚接触不好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!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