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片机瞬态值记录问题

楼主(2007-01-12):
假设我现在要设计一个拉力测试仪器,来测试橡皮筋的耐拉力,我拉啊拉啊,瞬时值一直在变化,但是橡皮筋突然拉断了,那么瞬时值一定会很快变到零,但是我现在不要他变为零,我要仪器在断开的时候瞬时值不变,一直显示断裂那刻的瞬时力值,注意,橡皮筋在拉到断裂的时候,拉力是一抛物线状的曲线,断裂值并不是最大力值,高手们建议建议,谢谢

网友A:
做个记录不就可以了

读取为零的值得前一个,只要采样速度足够,精度就能满足要求

网友B:
还是得用高速传感器,或使用峰值保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