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脉宽不同的脉冲怎样用来当51的中断

楼主(2007-01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下降沿触发即可

楼主:
补充一下,主题没讲明白。谢谢

一个脉冲源,有信号A(1的占宽比1/4) 信号B(1的占宽比3/4)信号C(1的占宽比1/2)   A和B、C不同时发生,现在想要A中断INT0      B中断INT1  而C什么也不做,由于三个信号是同一来源,怎样分离这两信号?有什么集成块或元件的?请教一下有哪些资料可找。

网友B:
信号频率

网友C:
用一个中断就可以区分出,但前提是A、B、C的宽度是固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