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有**是最后一位(结束位)延时不够造成的

楼主(2007-01-12):
51单片机与一块仪表通讯(仪表220V供电),在传输过程中,老是出现单片机接收数据错位或传输数据不正确!判断应该是51单片机与仪表接口电路抗干扰能力太差,我的485电路如下图,请大虾不吝赐教!

楼主:
试了,不行!

网友A:
加终端匹配电阻试试

网友B:


网友C:
上下拉电阻太大,接收转为发送时延时长一点,去掉0.1uf电容

楼主:
应该加多大的上下拉电阻!

网友D:
为什么要加上下拉电阻

为什么要加上下拉电阻?

网友E:
也准备要做485通信,占个位置听教!

也准备要做485通信,占个位置听教!

0.1uf电容要去掉吗?我见好几个人设计的电路都用是0.1uf,还有终端匹配电阻如何计算的,求教了!

网友F:
首先C7和C8绝对不能要

网友G:
我看有个产品,产品已批量,上下拉电阻是100K的,你可以试

网友H:
关注中

希望知道原因

网友I:
这电路也太简单了点吧?

好呆上电之前RE也得给个稳定的状态吧?要不多机通信时不全乱了?

网友H:
请问楼上的DX

本人最近也在搞485通信,想问一下,怎么做才能保证上电之前RE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呢?另外,还想问一下,本来用于232通信的程序,不经过修改能否直接用在RS485通信上?RS485的地址概念和232的地址概念是否一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