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!1种我没见过的无源晶振(32。768K)

楼主(2007-01-12):
像大家请教1个菜问题:
  最近两天弄板子,见到一种32.768K的无源贴片晶振,封装类似于IC,但是每边有两个脚,这四个脚1,2,3,4分别是什么用途呢??大家有没有这种晶振资料?
谢谢大家帮助!!
封装类似于这个:
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3
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|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|
                |—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   |    32.768K      |
                |—         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|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|
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2

网友A:
无源4个腿的倒第一次看到.

网友B:
应该是有源晶振吧

你仔细检查一下,这个封装应该是有源的。
4个脚分别是VCC ,CLKOUT,GND ,NC

网友C:
这样的无源晶体也是有的

就是为了焊接的方便弄的……

网友D:
有两个脚是接地的

如果真是无源的话

网友E:
应该有源吧.

网友F:
估计1和4, 2和3是连在一块的~~~~~~

网友G:
要不就是2个NC

网友H:
如果是无源的,算长见识了!

楼主:
弄出来了,

1和4脚是晶振两个脚;2和3脚是连到一起的,试了一下发现是用来固定用的,是空脚。

网友E:
长见识了~~~

网友I:
LZ: 2和3脚接外壳吗?

网友J:
RE:

是无源贴片的晶振,价格有点贵.

网友C:
TO dengm

引用 网友I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12楼: LZ: 2和3脚接外壳吗?

有接的,也有不接的,俺都见过

网友K:
少见多怪,你找不同的硬盘看看,上面各种形状的都有哦

网友L:
avr bufferfly上有这种晶振

样子应该是一样的,我也以为是有源的呢
那如果是无源的话,那以后怎样来区分呢?难道要随时带个万用表?

网友M:
内置了负载电阻了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