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:有关单片机的ISP问题?

楼主(2007-01-13):
   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有ISP功能,在一定程度上使开发者摆脱了仿真器,但是ISP能像仿真器一样结合硬件单步执行吗?
    也就是说如果不用仿真器是不是必须把程序烧进单片机才能运行,不能像仿真器那样直接结合硬件单步一步步调试?
    谢谢!

网友A:
可以在某一部分返回有一定意义的参数,以这个参数来判断

网友B:
ISP是编程用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