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s51系统接地为何造成干扰????

楼主(2007-01-13):
用89S51和68hc11作的系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,并且在市电接入处加了电源滤波器,机壳与直流负极接地,68hc11工作正常,但是89s51经常程序跑飞,死机,自复位,几乎无法正常工作,但是如果直流负极不接地线,工作正常,这个系统还不能直流不接地,因为最后有一mV级的模拟输出,不接地会造成参考点变化,输出错误.我用了很多的抗干扰措施,但都无效,请问如果不用悬浮接地,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

网友A:
在系统GND和PE之间加一个磁珠试试

网友B:
试试在电源输出端再加一级滤波电路

楼主:
怎样才能有效的抑制这种共模干扰?

网友C:
用共厄电抗器

网友D:
和高压地接在一起了?

不知道你是怎样处理滤波器的地的,是否也是和CPU系统地接在一起了!要是这样的话,可能会受高压部分的影响!

要是这样还是不行,可以考虑换个电源试试吧

网友E:
3楼说的“磁珠” 是什么?

网友F:
和外部设备存在着很大的电位差

“最后有一mV级的模拟输出”不对,应该差分输出,即输出和电路的地一起输出,外部使用差分电路接收(仪器放大器)。
一般设备机壳是和大地连接的,电路的地可以不和机壳连。

楼主:
我今天把开关电源的火线零线倒了一下,就好了,

我今天把开关电源的火线零线倒了一下,就好了,系统也不自复位了,运行很稳定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?

网友G:
为什么 直流负极要接地呢 ?

有些芯片也是负电源竟然和“壳”相连,有什么好处呢?为什么 不是地和壳连呢 ?

网友D:
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确实很牛B 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