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s52的看门狗问题

楼主(2007-01-13):
有没有哪位大虾熟悉at89s52,看门狗如何用?定时只有8191微妙,请赐教。多谢!急用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在看门狗溢出之前将其清除

网友B:
这样喂

void RstWdt()
{
  WDT = 0x1e;
  WDT = 0xe1;
}
S定时时间确实比较短,基本上把程序打散,或在中断中喂狗。推荐中断中喂狗,具体原因请教hotpower牛人。:)

楼主:
多谢,我已调好。

多谢大虾,看门狗问题我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