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2052和at89c2052的串口的问题请问

楼主(2007-01-13):
程序一样,at89c2052 的串口通信正常,而前者不行,有什么不同吗?按照STC的资料,不是说和普通51兼容吗?怎么回事呀?有知道的吗?

网友A:
哦STC12C2052号称1T,嘿嘿

楼主:
还可以呀,晶体震荡要设置成外部就可以了,基本上是1T的

网友B(2011-01-24):
我这里是51写好的程序,STC2052不能用啊,纠结

网友C:
STC的2052是1T的,而串口部分默认是12T兼容的,跟串口相关的程序是完全兼容的。估计是别的程序影响到了,因为STC12C2052的平均速度是AT89C2051的6.5倍。
我04年以前用AT89C2051的程序,04年开始用STC12C2052代替,基本不需要什么修改,我程序中基本不用指令延时,除非很短并且不经常调用的函数。

网友D:
就是它们的是时序不同

网友E:
用89C系列就能赚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