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器評價

楼主(2007-01-14):
51系列的仿真器
如長沙菊楊,南京偉福,廣州致遠
在穩定性哪家值得推薦購買?

网友A:
我用的是 manley, 还送了ASM 汇编器

www.manley.com.cn

网友B:
不用仿真器好多年

网友C:
不要用仿真器,坏自己习惯

网友D:
关键是面试有些人会说

这人连仿真器都不用,肯定不行

网友C:
那他自己肯定不是搞技术的,要不就是技术底层的渣子。

用仿真器的没什么错,如果是依赖,就得当渣子处理了。

网友E:
建议还是不要使用仿真器

网友F:
不要使用仿真器?

用汇编写一个超过10K的程序,并用口线模拟I2C,SPI总线,就知道要不要仿真器了。如果就几行程序,无所谓了。

网友E:
大程序就不能变成小的?建议还是养成使用模块的习惯

网友G:
我一般都是直接做板

程序直接在系统中运行,如果要查看某些变量变化,我都是把参数通过串口送出,不管该设备需不需要串口都保留通信,协议相同。
会发现很多的好处,也便于日后发现新的bug时容易调试解决。
简单的说可以模块化,传递参数,分期分批调试。

网友H:
我用manley的,有时会出错,放一天就又好了

我用manley的,有时会出错,放一天就又好了。半夜赶进度就很恼火了。
不过manley的便宜,我想再买一个,备用,防止机器再闹情绪。

网友I:
不用仿真器是好习惯!

刚开始的时候麻烦,但你会对每个细节都很了解,特别是底层的东西!

网友C:
8楼的理由不充分吧

模拟I2C或者SPI接口的程序不过百行,我2小时内就能搞定。现在写汇编不要仿真器的纪录是15000行,C语言250000行,开发的方法可见近期电子报投稿刊登,这里不敢发,否则要罚款,活活。

网友J:
真实佩服不用仿真器的,

真实佩服不用仿真器的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假一下如何去养成仿真器的习惯,里面还有什么技巧吗??

网友E:
一会就变成注水站了

网友K:
一会就变成注水站了 呵呵

网友L:
开发与用不用仿真机是两码事,主要是看项目的复杂性。

网友M:
我用51系列的才10个月,开始想要一个,后来...

找起来麻烦,就没用,这样1个月后,感觉确实没必要,关键功能要细化,模块化,

网友N:
顶10楼的

不用仿真器能养成模块化设计、思维慎密的好习惯

网友:
懒得用

懒得用

网友F:
13楼过了

要是熟手,倒也真可以不用,关键是新手,有的时候还是用用。
说实话现在我也不怎么用,但是有的时候,尤其写汇编,还是需要。
250000行是个什么概念,就算每句C对应一句汇编,也有250000/1024 = 244KB,别说用在单片机上,就是用在PC上也是很长的。13楼牛皮大了。
我做CNC时,包括图像处理、网络传输、传感器、两块运动控制卡所有代码加起来也没有这么长。

网友O:
还是有需要的,但不是依赖

查看变量方便

网友P:
我也是如10楼的做的

在这问一下有没有谁用OTP的MCU,也不用仿真器的??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