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做课程设计时遇到的问题---晶振好坏的判断

楼主(2007-01-15):
   这次我们做单片机的课程设计,其中有一个就是最小应用系统的问题,它的时钟电路中用到了晶振,其它电容电阻都有好坏的判断方法.我想请教各位,一个晶振是好还坏,要如何判断?
   谢谢!

网友A:
通常是忘了EA接高电平 呵呵

网友B:
一个晶振是好还坏,要如何判断?

插到实际电路中试试,看是否振荡。

网友C:
找00吧,用他的网络分析仪

网友D:
在系统中的时候可以用万用表测x1和x2的电压,虽然是振荡信号,但均值还是有的,我测的一端是三点多伏,另一端是好像1v左右,忘了,呵呵

网友E:
借此讨论一下晶体......

晶体起振条件是什么?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也许很多朋友说,无非是同相放大,且放大倍数大于一。可是在并联晶振电路中,是负载电容还是ESR?

网友F:
测量电压

测量XTAL1/2电压,一般约为电源的1/2强一点,有时候会稍有偏差,两边略有不均也属正常.这可说明它在正常工作.一般说来,电容值稍大,振荡较稳定一些,但是起振稍慢.很多MCU数据手册均给出典型值.

网友G:
我那个"网络分析仪"不行,频率太低了。

而且测出来的结果似乎不对,上次测32768Hz的晶体,谐振电阻有200来K.......
谐振频率倒是对的。

不知道是否是直接这样测的?不清楚,有机会找相关文献瞧瞧......

网友H:
晕,接上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不就行了?

网友I:
9楼说得对!接示波器就行了。

接地后,把示波器的一端接到晶振的一个引脚,示波器会显示正弦波和它的频率。

网友J:
相当复杂,你还是起振了就算吧,故你学校不会给你那么多

网友K:
有时候接上示波器就不振了,可能得使用×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