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初级问题,51能位操作吗?

楼主(2007-01-16):
譬如20H里,JB可以判断某位为零否,可否将其置零或置一?
现在想要存一个两位数,高低位各为BCD码存放,谢谢!

网友A:
当然能了

网友B:
有一段空间里的变量能位操作。不是都能吧?

楼主:
那就行

大不了挪到ACC弄完了再送回去啊

网友C:
当然可以了.

网友D:
到底行不行

给个具体的例子行不?俺也是新手。

网友E:
这个看书吧,单片机程序设计里有,

网友F:
_

SETB 20H.0  CLR 20H.0  ..........SETB 20H.7  CLR 20H.7

网友G:
bg6nw ,这么浮躁啊?还要怎么说?

自己先去看书!

网友H:
可以的

51系列单片机20H~2FH共16字节128位可以进行位操作,相应的位地址为00H~7FH。

网友I:
可以的啊

可以的啊,直接的比如SETB 40H(任意的位地址都可以)

网友J:
当然可以,去看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