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个温湿度计芯片方案

楼主(2007-01-16):
精度不要很高,0.1度就可以,要求简单便宜,能够用51读取。
批发市场卖的温湿度计怎么做的?我看是一个集成在PCB上的,外接了一个4条线的传感器,如果有单独封装的就好了。

网友A:
0.1°精度也不是很低。

批发市场的便宜货估计精度很差的。你买几个同时测量温度,看看产品自己的误差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呵呵,不超过1度就可以!

网友B:
18b20 加 湿度传感器,以前做过,

50元以内加个51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