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谈谈各种类型单片机的优缺点.以及PLD,DSP,单片机的优

楼主(2007-01-17):
请高手谈谈各种类型单片机的优缺点.以及PLD,DSP,单片机的优缺点.这对经验不足的工程师选择可能有很大的帮助

网友A:
这个只能自己慢慢体会

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
网友B:
说说我用过的感觉:

PIC:抗干扰强,速度还行,结构怪异,不好用
51:简单易用,使用广,开发成品低,速度较慢
38B5:功能强大,速度较快,自带VFD驱动,开发成本高,使用面窄,OTP
C8051F340:指令兼容51,速度快,容量较大,自带调试模块、USB,价格稍高
44B0:32BIT,速度快,功能强大,带LCD驱动,自带调试模块,需外挂ROM和RAM,开发难度稍大

PLD(CPLD):主要用于替代大量用分离的门电路构成的逻辑线路。

DSP:适用于数据运算密集的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