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.4英寸的液晶电视的麻烦。。

楼主(2007-01-17):
我最近要做一个10.4英寸的液晶电视里加字幕(比如写在屏幕底下),
但上面还可以放VCD电影(VCD端子是普通的那种)。。
我不知道如何去做,请各位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提供一些思路,
谢谢

网友A:
去搜索OSD

网友B:
M35055、MBM90092等都可以

楼主:
lishuanghua,还有一个问题

那种10.4的液晶跟点阵式液晶12864是不是差不多的???????????

网友C:
差很多。

主要在速度。

网友B:
驱动完全不一样

一般STN点阵LCD屏内部带完整的驱动、扫描电路,采用MCU总线方式的接口,只适合显示MCU产生的文字和图形,而用于TV的LCD屏一般只有驱动,没有扫描,分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,需要另加一块驱动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