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call lcall有何区别?

楼主(2007-01-18):
书上说是2K 64K的区别,那么我全部都用lcall,肯定不会错了,那call有社么意义?或者说两者执行后有何不同?谢谢!

网友A:
没有call,只有acall和lcall

acall 为双字节指令有效转移地址场为11位,所以只能改变PC中的低11位(2Kblocks)。而lcall为三字节指令有效转移地址场为16位,能作任何位置的转跳。

网友B:
?

应该它们的执行时间不一样 (猜的)
学习中

网友C:
对于51MCU,主要是占用ROM数量不一样,也就是指令长度不同

楼主:
那就几乎没区别?

网友D:
汇编器会把 CALL 编为 ACALL or LCALL,

   2K页内编为 ACALL (2 bytes);
 非2K页内编为 LCALL (3 bytes).

网友E:
有区别

CALL 寻址2K空间范围
LCALL 寻址64K空间范围

楼主:
如果一律用lcall,那

call还有社么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