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复定义的问题,工具keil 7.50

楼主(2007-01-18):
//文件1
#include "xxdata.h"
void FUNC(void)
{
    ACC8--;
    ACC16++;
}

//文件2
#include "xxdata.h"
extern void FUNC(void);
void main(void)
{
  while(1)
  {
    ACC8++;
    ACC16--;
    FUNC();
  }
}

//头文件xxdata.h
#ifndef __xxdata_H__
#define __xxdata_H__

unsigned char ACC8;
unsigned int ACC16;

#endif
编译后:
*** ERROR L104: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
    SYMBOL:  ACC16
    MODULE:  func1.obj (FUNC1)
*** ERROR L104: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
    SYMBOL:  ACC8
    MODULE:  func1.obj (FUNC1)
why?????????

网友A:
显然,你的两个变量在两个文件中都定义了。

不要把定义写在头文件中。在其中一个文件中定义,另一个文件用extern声明。

网友B:
如果项目比较大
可以用一个文件*.c,把所有全局变量都在里面先定义
然后其它文件用到的时候
用 extern 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