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升压原理是利用短路时候使得电感产生的电流吗

楼主(2007-01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是,瞬间短路,断开后产生高压

楼主:
这样效率会高吗

短路的时候应该浪费不少能量 偶不明白
datasheet说转换的效率有80%

网友B:
路是短了,但是电流没有浪费

 流过的电流“存在电感里”了,当然,前提是在导通过程中电感不能饱和

网友C:
典型的BOOST电路。

看看开关电源的书。
短路时,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,能量都存储在电感里了。
开关断开时,输出电压等于Vi+Vl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

楼主:
还有一点要请教 这个电路怎么反馈了

发现Vout小于28v 短路SWC和SWE
那么电路的电压不就更低了吗

是方波短路吗,就是一下子短路 一下子开路

网友D:
大家好

我是新手

网友C:
调节占空比,如果电压低,电感充电时间长!

如果电压高电感充电时间短,这样就调节了输出电压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