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蜂鸣发出钢琴声,求教

楼主(2007-01-18):
大家好!
    我正在做按键的蜂鸣声,但我做的声音与别人的样机有很大差别。
   样机的声音,是象钢琴按键一样的声音,而且象是有余声,就好象那句老话:余音绕梁。的感觉。
    我的目标是让蜂鸣发生类似钢琴的都声音,如何才能发出这种声音,它的声音非常清脆。
    频率为多大时,才以发出象钢琴的声音。
    小弟对音乐一窍不通。
请大家帮忙。

楼主:
继续

而且样机的是一个音符,而我使频率变化则产生了一串音符,不过当然不是类似钢琴声。

网友A:
用蜂鸣器发钢琴声,难得很。

网友B:
余音倒是可以,就是加了余音也还是不太好听:-(

网友C:
余音和硬件设计有关。2节拍高音1节拍低音可能能模拟出钢琴

楼主:
如何发余音

请教如何让蜂鸣发余音。我的设计要求要有余音的。能否说得详细些。谢谢

楼主:
在网上找到的,但还是不太明白

在网上找到的,但还是不太明白。我对此图的理解是:在图中,PORTA 有40MS的高电平,前80MS及后面PORTA都为低电平。而PORTB则一直以某个频率一直输出,是这个意思吧

楼主:
继续

PORTB口,前80+40MS都输出F1,那3秒处是不是一直输出F1?????

楼主:
上面的电路还有一部分说明刚才忘了上传。

上面的电路还有一部分说明刚才忘了上传。

楼主:
初步实验结果

我按上述资料,用PORTA口做电源控制,PORTB口做输出频率,但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声音,声音微弱,更听不出什么余音。
而我原做的是用PORTB口做电源控制,PORTA口做输出频率,电路大致相同,声音响亮,但就是做不出余音的效果,更不要说类似钢琴声。
还请大家指点!

网友D:
电路很简洁,构思很巧妙

钢琴声与蜂鸣不同之处在于声音的包络不同,钢琴的包络是快速上升缓慢下降,用这样的电路完全可以模拟出来效果(细说起来钢琴的声音是由一个基频和它的谐波适量混合的,这不在讨论之列)。
这个电路完全正常,可能是你搭错了,再检查检查。
对了,你用的是什么蜂鸣器呀,压电的就会出现你说的声音小的问题。

网友E:
很感兴趣

楼主能把你找到的**的链接贴上来吗?谢谢先

网友F:
该问题我曾经想了很久,发现用D/A做才比较满意

“D/A + RC滤波 + LM386功放”,音调(频率)、时长(定时值)、幅度(设置衰减引子)都能够自由控制,最终效果很好,非常动听。

楼主:
答复各位的问题

1、答得11楼bg6nw :电路完全正常,问题是用哪个口来做电源控制,哪个口做频率输出?我用PORTB口做电源控制,PORTA口做输出频率,声音响亮;而用PORTA口做电源控制,PORTB口做输出频率,声音很轻。
    也许是我编程的思路不对,能说说你是怎样实现的吗?
    谢谢!

2、答得12楼henrygliet:我是在匠人的网页找到的http://www.mcublog.com/blog/blog2006/cxjr/index.html,我不知道如何链接,你只要搜索CXJR,匠人的名称,找到博客,再搜“和弦”就应该能找到。

3、答复13楼肚里有史:能说得详细一点吗,编程的思路。大致的电路是什么样的,需要几个I/O口。
   谢谢各位的支持。

网友D:
肯定是A口做控制

肯定是A口做控制,输入40毫秒的短暂高电平。B口输入持续单音。
原理是这样的,在A口没有高电平的情况下,1815不导通,1015也不导通,蜂鸣器的左边就是低电位,这时候即使给B口加上音频蜂鸣器也不会发声。如果在A口加上一个几十毫秒的脉冲,1815导通,1015导通,蜂鸣器左边出现高电位,蜂鸣器就响了,在这瞬间同时给100微法电解电容充上了电,即使这几十毫秒过去了,电解电容也可以给蜂鸣器供电一会儿,就形成了一个下降的包络,钢琴音就成了。

网友G:
回复:用蜂鸣器实现合弦音乐之攻略篇

   1.  严重怀疑楼主有自我抄作之嫌
   2.  上面的图例和原文均出自:微控我控(www.mymcu-ic.com)
   3.  站长我在实际的运用中,对图例中的一些元器件是做了修整的,楼主忒不厚道,我不告你,,。。!
   4.  我家做的和弦音就很大,你有空去听听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mymcu-ic.com/bbs/bbs.asp?t=83&id=19297&p=1&s=default

网友H:
to sharpxcb:你那篇贴子被匠人转载了。

只因为觉的不错,也许以后能参考一下,所以就收录在《匠人的百宝箱》了。我保留了文中作者的名字。如有冒犯,请多包涵。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349/archives/2006/33551.html

网友G:
对电路作了一些改进

   大家可去看看,听听,实际的电路和录音效果: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mymcu-ic.com/bbs/bbs.asp?t=83&id=19297&p=1&s=default

网友A:
晕菜了.....只有声音渐弱而已吧?

钢琴音色?谐波分量如何控制?和弦?似乎看不出来. 莫非偶理解有误?

网友I:
钢琴音色, 看看mid 是怎么实现的

除了复杂的音色库.
早期, 是泛音合成的技术. 多多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基础知识, 再去做电路

楼主:
谢谢!各位的帮助与参与。

实验证明,我原来的失误,是减少了一个看起来不重要的电阻。

用上面的电路巳能实现余音的效果,声音听起来也与钢琴声近似。

谢谢!各位的帮助与参与。 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。

网友D:
早就说过了

头几个帖子我就把电路搭出来试过了,所以才说他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