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延时子程序?哪个可靠性更好!

楼主(2007-01-18):
vr, ov, pd, hz
;;//6mhz//;;
一:
dely:
mov r2,#200
djnz r2,$
ret
这样程序占用的字节少些。可靠性不知好不?
二:
dely:
mov r2,#50
ddd1:nop
     nop
     djnz r2,ddd1
ret
这个程序占用的字节多些,但循环次数少了。
上面两个子程序提倡用哪个?有看法的说说,谢谢!

网友A:
有区别吗?

网友B:
都不提倡,使用定时器中断

网友C:
好像没有什么区别

楼主:
正因为定时器用完的前提??

当然用完指的是定时器无法再拿来另做它用?

网友D:
定时器

多少年都没用过延时子程序了.用定时器,就看你怎么玩转了.
一个定时器能做很多事情的.以时间或任务为线索,看具体情况.

楼主:
一个定时器能做很多事情的?

”一个定时器能做很多事情的.以时间或任务为线索,看具体情况“
也就是说在此时我的定时器己经如你所说做了好多事了。再做还不如来的子延时可靠?HeHe...

网友E:
小时间的延时还是用延时程序好点1

网友D:
呵呵

关键看你如何灵活使用了!
鄙人水平粗劣,见丑了!!呵呵.

网友F:
都好,关键是系统的可靠性

楼主:
都好,关键是系统的可靠性?

对呀?我就想讨论的是这两种方式中那种的运行方式,可靠就论此事?

网友F:
可靠性可不是简单的几条指令所能概括的,作好系统要软硬综

楼主:
系统要软硬综合考虑?

在硬件系统OK的前提下?这两条指令的用法?难不成就没有它的优缺点?我想知道一与二中的优缺点?

网友G:
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

我也曾经想过,单片机是不是在执行其他命令的时候比nop更费电一点,或者说执行nop更省电,但是后来想想,晶振一直在震荡,命令一直在执行,多这几个nop也不会更稳定的。看看我们的电脑吧,执行速度更快,命令更复杂,温度更高,还不是挺可靠的

网友H:
可靠性是整体考虑的,不会因这几句而改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