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码比较为什么会这样滴?

楼主(2007-01-19):
const    char ps[4] = {1,2,3,4};     //初始密码
unsigned char    key_count; //按键计数器,最大只能为4,最小为0
unsigned char    getps[4];  //4位密码存储器
unsigned char    key;      //按键存储
//*************
getps[key_count]=key;
for(i=0;i<key_count;i++)    //密码比较
   {
    if(getps !=ps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
        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//退出
               }
随便输入4为就可以比较对滴!
那处始根本不起作用?
请大家告知一下应该这样才能比较得对
谢!

楼主:
各路高手,告诉我一下吧

怎么也搞不定的

网友A:
用穷举法自己就可判别

网友B:
你的程序看不出比较后怎么处理。只是比较几次后就跳出来

网友C:
明显错误

每次输入要等待,输入完4位密码后才能进行比较。比较要设标志,表示输入正确还是错误。输入错误也不应break,应该忽略密码输入操作或退出程序执行(进入死循环)。正确才开始执行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