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用笔记本调试单片机

楼主(2007-01-19):
    笔记本没有串口,想用来调试单片机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
市面上用的usb-串口的线不太好用。哪位仁兄有相同的问题并且已经解决,可否相告?谢谢

网友A:
用USB接口的调试设备

网友B:
用CP2102自己做一个,好用!

或者用USB接口的仿真机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是用仿真器吧?我是用isp的方法调啊

网友C:
usb-串口的线不太好用?那就买一个好使的好了

网友D:
好的100多,偏移的25

网友E:
不会吧

我在赛格买了50块的很好使呀.

网友F:
买带串口并口的手提

网友G:
我买的25的也很好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