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真是晕啦!

楼主(2007-01-20):
   18B20的读写程序,原先是用在,AT2051上的,现在把它放到STC89C52上,32Mhz晶振,双倍速,(相当于64MHz)不管我怎样修收它的延时时间还是不可以正常读写.
调了两天还是不行.大家有什么办法啊?是不是18B20不支持那高的频率啊?

  用在2051上不管是12MHz和24MHz我都用这个程序的,只要改延时单间变可以用了,但现在用在STC上,而且是32MHz 双倍速,(相当于64MHz) 不管我怎样调时间还是不行啊!!!!!!!!

加长了延时间的程序如下:
(延时函数longdelay2(unsigned int i) 后的那个数字就是用在AT2051 12MHz 上的延时时间 现在用在STC上,不行。)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****************温度采集部分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longdelay2(unsigned int i)   // [32MHz晶振]
{
while(i--);
}

//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unsigned char x=0;
DQ = 1;    //DQ复位
longdelay2(60);  // 8
DQ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longdelay2(470); //80
DQ = 1;    //拉高总线
longdelay2(80);  //14
x=DQ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if(x == 0) month1 = 3;
longdelay2(220);  //(延时了213us); 20
}

//读一个字节
u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{
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dat>>=1;
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if(DQ)
   dat|=0x80;
  longdelay2(40);  //4
}
return(dat);
}

//写一个字节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=0;
for (i=8; i>0; i--)
{
  DQ = 0;
  DQ = dat&0x01;
  longdelay2(50);   //5
  DQ = 1;
  dat>>=1;
}
//delay(4);
}

//读取温度
uchar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unsigned char a=0;
unsigned char b=0;
unsigned char t=0;
//float tt=0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a=ReadOneChar();
b=ReadOneChar();
//t=b;
b<<=4;
t=(a&0xF0)>>4;
b=b|t;
//t= tt*10+0.5; //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---此行没用
return(b);
}

网友A:
建议有条件的话,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总线上的波形!

网友A:
程序肯定是没什么问题拉, 看看CPU设置啊什么的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我没有好的示波器

CPU应该还有什么东西要设置?

网友B:
嘿嘿

void longdelay2(unsigned int i)   // [32MHz晶振]
{
    while(i--);
}

改成:

void longdelay2(volatile unsigned int i)   // [32MHz晶振]
{
    while(i--);
}
试试?

楼主:
一样不行啊。

!!

网友B:
呵呵,那你该找示波器或仿真器了,多半不出在延时的问题

网友C:
模拟时序的代码要关中断!!!

网友D:
当然在时序要求很严时应该关中断,不过楼主的病因不单于此

网友A:
同意hotpower 的观点,楼主的程序都运行不起来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