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的乘法问题?

楼主(2007-01-20):
C51, TE, ui
uint temp;
temp=(65535-(22118400/(32*9600)));
这么个算法不能直接实现要改成
uint temp;
temp=(65535-(22118400/(32*9600L)));
就是9600后加了L,就能正常实现了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希望大家能解释下!
谢谢了!

网友A:
因为计算结果溢出了16位.加上L之后,转换成了long int型,

是32bit的,所以不会溢出.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谢谢computer00!
    可是我的计算结果应该是65535-72,不会溢出的啊!是不是中间计算过程有溢出?那么除了加L,还可以加其他的什么呢?

网友B:
运算过程中有溢出

最高运算级为32*9600,=4B000,已经溢出了,所以后面的运算已经无意义

楼主:
加L是long类型,那int,char类型呢?该加什么?

加L是long类型,那int,char类型呢?该加什么?

网友A:
什么都不写,默认就是int型的。

加U,就是无符号unsigned型的,加L,就是long型的,加UL,就是unsigned long型的。

不区分大小写,位置也不区分,例如LU和UL是一样的。

没有char型的.

楼主:
感谢computer00,lishuanghua!问题已解决!

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