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单片机除法程序

楼主(2007-01-20):
我是刚学单片机不久的,最近因为设计需要一个2字节除以3字节的程序
希望高手帮帮忙,把流程图或者算法教教我!
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书店里有

“2字节除以3字节的程序”咋够啊,是3字节除以2字节吧

网友A:
多字节除法可以作成移位的减法程序,够减的商置1,移位,

商0,加尾数移位。就这么个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