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数码管的管脚是怎样定义的呢

楼主(2007-01-21):
手里有这样一支数码管,共有10只管脚,请问那位知道他的管脚定义,能给出驱动电路更好!多谢多谢!

网友A:
拿一个数字表

用二极管档测一下就知道了管脚定义了。

网友B:
驱动电路很简单,一般来说,三极管和7407这样的电路都可以

内部一般是多个二极管并联或者串联~~~~~~~

内部一般是多个二极管并联或者串联

网友C:
数码管

看看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xgLED.com

网友D:
中间的是共阴或共阳极。

网友E(2021-09-26):
万用表打一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