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继电器问题

楼主(2007-01-22):
标签上写着"1A 120V ADC " 1A 24V DC 是否表示只能用在120VADC 下?
但是我把他用在220VADC 上电流比较小就是了,好象也可以!
请问这个具体怎么理解?
谢谢!!!

网友A:
按我的理解,是可以的,降额使用,总功率降低几倍

降额使用,

网友B:
看触电间隙,能用不代表不会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