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片机的485通讯问题

楼主(2007-01-22):
请问单片机的485通讯时,一个报文长度有没有限制呀?
我现在调试485通讯遇到一个报文长46个字节时可以全部发送过去可当我发66个字节时总是没有全部接收到.(我是用BO-SI的232转485转换器)

网友A:
应该不会有限制

网友B:
就我的经验看,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总线本身无限制

但有些转换器可能是缓冲模式的,有最大尺寸限制,估计你遇到了这种现象。

楼主:
谢谢!

可是我问过波士公司呀说转换器没限制呀,真郁闷.我用单步运行没有问题.
我现在没招了,看那位大虾能接招.

网友D:
很可能转换器得问题

 我以前做试验的时候发数据超过10个以上就会出错,换一个转换器就好了。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各位.
靠,正如楼上的兄弟所说是转换器得问题
可就想不明白我有两个转换器一个BO-SI的(非常响的牌);一个是赛格(杂牌)
怎么BO-SI还不如这个杂牌的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