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采集怎么做呀,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07-01-22):
我要用单片机实时采集一个1uA到1mA的电流值
没有做过
请问怎么做呀,原理怎么样的,请大家帮帮忙
最好有参考原理图

网友A:
1uA?那么精度最少也要0.5uA

楼主:
电流通过一种传感器得到

传感器输出的电流是1uA~~1mA  ,我只负责把这个电流采集到
请问具体怎么做呀,要用运放吧
从来没接触过,请帮帮我,谢谢了

网友B:
典型电路

运放里面不是有个电路叫 电流-电压 转换电路的吗

楼主:
在哪里呀,用哪种运放

需要用高精度运放吗

楼主:
可以用一个运放放大几十万倍吗

网友C:
几十万倍?不大可能

和开环放大差不多了,不会稳定的

网友D:
只有理想放大器才行,但这种“器件”不存在

现实中,任何电路都会存在噪声,正是噪声的制约使放大倍数不可能做的太大。

网友E:
电流电压转换电路,看看模电书,可能有帮助.

试试看.

网友F:
可以的把

用个好些的运放,运放接成电流电压转换模式加一个1M电阻应该没问题的

楼主:
用运放怎么接成电流电压转换模式呢

有没有参考的原理图呀,以前没见过
提供一个给我讲讲好吗,谢谢了

楼主:
没人回答?

网友G:
很容易实现,需要精度?

网友H:
最好用多级放大。

我博客内有一个简图。用来放大话筒信号的。

稍稍调整后就可以用来放大你的电流信号了。

放大电路的本质是一样的。

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3407/index.html

楼主:
运放选哪种型号

运放选哪种型号呢
随便一种就可以吗
是不是接成电流电压转换模式之后还要用运放进行放大?

网友F:
看信号

有一种OPA128参数较好,较贵

楼主:
测量的范围比较广,怎么解决呀

能测量出从1uA到1mA的电流吗
不会超出运放和AD的范围?

网友I:
还是查书去吧,看来楼主不多看几本书是不行的

网友F:
分两级放大

楼主:
我用的10位AD

网友(2013-11-22):
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,,,现在在做毕业设计,遇到同样的问题,我是学机械地,,一点不懂啊,,求楼主指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