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L7135是4位半精度的AD ??

楼主(2007-01-22):
 为什么说ICL7135是4位半精度的AD??
 4位半是什么意思??
 一直没弄明白这个概念 !!

网友A:
icl7135

表达数范围是0-19999,最高位只能是0或1,故算半位。

网友B:
IC7135

就是2的14次方还要多,算作14位AD转换。

网友C:
2楼说是4位半,3楼说14位,是咋回事呢?

网友D:
2,3楼都没错呀

   2,3楼都没错呀,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.

网友C:
5楼等于没说

网友E:
4位半指的是十进制位,14位指的是二进制位

网友C:
RE;LYJIAN

那,也就是说ICL7135的分辨率是14位,对不?

网友E:
比14位要大

自己算:ICL7135的4位半十进制最大计数是+/-19999,14位二进制最大计数是16384。

网友F:
是的,比14位高一些,不到15位

一定要准确的话,可以说14.2877位。

网友C:
LZ呢,俺是明白了,Thanks。

网友G:
设某表最大量程为a X (10^n)

则最大测量(显示)值为a X (10^n)-1,于是该表我们就说为n位(a-1)/a.举例来说
设一多用表量程为4000(4 X (10^3)),最大显示值为3999,所以其为3位3/4

楼主:
Re:linxun00

谢谢了!
总算明白了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