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D的请教。。。。

楼主(2007-01-23):
我有个问题:在做直流电机控制方面中,不是有电机速度控制的,里面不是有个PID控制,但对我来说不知道PID有什么用,像我的话,假如现在设定的速度在1.0公里/小时,但实际测试出来的速度在1.2的话,就是把速度按每3秒减去0.1,直到减到1.0为止,就结束。。。。
想问你们一下,像PID的话,怎么用???

网友A:
那如果是10公里/小时,你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设定速度?

网友B:
比例积分微分

PID 控制就是比例(proportional)、积分(integral)和微分(differential)控制。
理论知识可以在网上搜索自动化控制或书籍。
这有个很实用的增量式PID控制的式子
U(K)=U(k-1)+Kp{(E(k)-E(k-1))+T/Ti*E(k)+Td/T*(E(k)-E(k-1))}
Uk为本次控制量输出;U(k-1)为上次控制量输出;T为采样时间。
Kp 比例;Ti为积分时间;Td为微分时间;E为测量值与设定值的差值。
上次和本次与U相对应。

网友C:
比例积分

你这样的话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,但是你这样做反应是慢的,当有P控制时,它是用误差E来驱动,比如当设定是10公里/小时,但现在输出是1公里/小时,这样误差E就是-9公里/小时,这个值乘P(p*e),这个值和前一个输出值相加,就相当于的把输出值减小了,可见e少时,输出值的变化也少了,这样加个P控制就可以快速到达设定值,你在调试时,先用P用调试,再用I,I是减少稳态误差的,PI就可以了,D一般都不太需要。可见P控制的调节过程是动态的,和你的只是每个采样时间里加一个固定值好很多吧!

这从感性方面吹了一下,详细理性认识的看一下自动控制的书,有说的

楼主:
我可以这样理解吗??

PID是适合于做反应速度快的方面,比如,现在速度是1.0,但设定的是10.0的话,就要求快速达到10.0,而不像我一样的,慢慢增加0.1,增加0.1来得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??

P    I    D三个值在程序中是不是固定的????
不变的。。

网友A:
P I D三个值在程序中是不是固定的????

在程序中要不断的计算,每次计算的值不可能每次都相同

网友D:
PID 参数在不同的控制系统中会不同,

但只是控制电机的话,为了简单可以相同.扼要但是要找出一个合适的值来.

网友C:
PID三个系数

在一般系统中,PID三个系数是固定值,在有自参数整定或模糊控制等中PID的才会变,只要系统是固定,PID不用变

楼主:
谁有关于PID例子的资料(不是程序)

谁有关于PID例子的资料(不是程序)
有的话,可以发到我的邮箱:yjb0513@163.com

网友E:
去我的博客看看吧!

也许有你想要的。

如果你只是想要资料。建议还是去买一本书比较好!

一本好书是必须的!

http://emailli.21ic.org

楼主:
你的空间我是去过了,看了资料还可以了,我还是去买本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