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行口扩展出并行口,有没有好的芯片?

楼主(2007-01-23):
我想给单片机扩展出一个SLAVE端的ECP/EPP并口,由于口线紧张,需要使用串行接口(I2C或者SPI),不知哪位达人知道好的芯片。

网友A:
I2C IO扩展器件NXP/TI/MAXIM/MICROCHIP等公司大把

SPI IO扩展器件MAXIM/MICROCHIP等公司也有不少。

网友B:
如果只是想扩IO口的话就用不74164
简单还实用

网友C:
74X164不行

74X164(X代表LS、HC、AHCT等)是8位移位寄存器,串入并出。但是只要输入时钟一动,所有的输出位都要跟着跑。因此74X164一般仅用于驱动显示器件,而不用于通用I/O扩展。
另外,74X164仅仅是输出扩展,而没有“串转并”的输入功能,而PCA9554是功能完善的双向I/O扩展器件,非常理想。

网友D:
74X带锁存功能的当然可以

   你把要输出的数据发出去后,然后锁存就行了.

楼主:
PHILIPS的那个好像口线不够吧

偶需要的是做一个并口,而不是一个8Bit的端口啊。

网友:
非595莫属

网友A:
NXP的IO扩展最多的一个芯片有40个IO

NXP/MAXIM/MICROCHIP/TI有一大堆有16个IO的。
MAXIM的最多一片有28个IO。

网友E(2014-10-20):
HC595+HC16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