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TH0=-500/256;TL0=-500%256的结果是什么?

楼主(2007-01-24):
  适用于T1定时中断的。谢谢

网友A:
-的理解

TH0=-500/256;就是TH0=(256-500/256);

网友B:
我的看法

结果就是给THO和TH1赋初值以确定T0的计时或者计数的值
还得看你的TMOD的值,
好久没看51了
忘差不多了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

我估计他问的不是这个语句的作用吧?
如果这样的话,那拿本书看看去!

网友C:
用keil 看看了 懒惰

网友D(2013-04-15):
500个脉冲进位一次,要进位消失,所以500前面加个“-”号,(加五百次以后就成了0。如果是正的话,由于要加到FFFF再到0000才能进位,所以是负号)除以256是向右移动八位,移动一位相当于除以2。